楼主(2008-04-06):
西门子300数据显示不正确,两线制压力变送器4-20MA输出入模块,应该是-27648+27648而现在显示32768,有时还闪几下正常值,压力变送器也换过了,模块也换过了,也是不行,安装时正常用了有3-4个月后出现故障

网友A:
将输入通道值PIW数据格式改为INT,显示36584格式为WORD,其实为一个负值,实际值为-28952,估计是信号线正负接反了。

网友B:
首先确定仪表用的是两线制,既模块直接给变送器供电,并且采集通过这两根线采集信号,
再者你模块背面的量程卡是否插的是两线制接法?
还有正负极性是否正确?

如果,如果还不行???那就没折了!估计是变送器或模块故障,还是干扰太强了?----

网友C:
快速检查的方法如下:

1. 使用万用表, 测量两线制压力变送器上的两端子, 是否有24VDC!

2. 使用万用表(拨至mA电流档), 将压力变送器的两根线全部从接线端子排处拆开, 把万用表的红黑表笔串联进去之后, 是否能读到mA电流!

3. 若根本读不到正常的mA电流, 则把万用表拨至电阻档, 测量一下压力变送器的阻值, 是否开路或者短路!

4. 若能读到合理的mA电流, 则问题出在模拟量输入通道. 你可以使用信号发生器, 将其连接到模拟量输入通道. 给出4mA, PLC是否为0;  给出12mA, PLC是否为13824; 给出20mA, PLC是否为27648.

网友C:
干扰的因素也要考虑一下:

1. 压力变送器的两芯线是否为屏蔽电缆?

2. 屏蔽电缆是否单端接地?

3. 即便使用了屏蔽电缆, 该压力变送器的信号线是否和电机的动力电缆分开铺设?

楼主:
24伏是有,电流用万用表也正常,用信号发生器时只要超过13毫安就不正常了显示32768,在小于13毫安就显示正常

楼主:
用的是屏蔽线,接地也有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把10和11短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