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6):
大家好,西门子S-200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指令在什么情况下用,多谢

网友A:
这个概念比较模糊,不是很好回答。如果你想在一个事件开始动作时,触发另外一个事件,这时就会用到沿。。比如说,你的电机开始转的那一刻,你想累积计算电机运转的次数,就可以把这个上升沿用在计数器前面。

楼主:
下降沿呢,是不是接通断开就发生脉冲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降沿呢,是不是接通断开就发生脉冲
是这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