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做下练习

楼主(2008-04-06):
大家做下练习,看下有几种解法,共同进步:有八个灯泡1,2,3,4,5,6,7,8;合上启动键后,显示规律为每隔2秒依次显示1-2-3-4-5-6-7-8-1.....依次循环,按停止键后停止
看看大家PLC怎样编程

网友A:
1、移位
2、通過累加,然后比較輸出

网友B:
循环移位

网友C:
脉冲出发基本线路 简单很啊... 步进指令就可以搞定 2S 的定时器一个就可以了

楼主:
写程序出来呀,大家讨论下

网友D:
太简单了吧,最简的每个2S进行一次以为好了!

网友E:
a i 0.0
an t 6
l    s5t#2s
sd  t  0
l   s5t#4s
sd  t  1
l   s5t#6s
sd  t   2

ls5t#14s
sd  t 6

a   i 0.0
=q 0.0
a  t  0
an  t1
=q0.1
a t1
an  t  2
=q0.2

a t5
an  t6
=q0.7

网友F:
用步进或用多个定时器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