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校相问题

楼主(2008-04-06):
两台容量一样的变压器,高压6000V低压400V,在进行低压校相时得到以下结果:
     AA=230V AB=230V  AC=460V
     BA=230V BB=460V   BC=230V
     CA=460V CB=230V  CC=230V
  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的?谢谢!!

网友A:
检查两台变压器低压侧中性点接地完好,检查高压侧相序一致,检查两台变压器接线组别相同。

楼主:
两台变压器低压侧中性点接地完好,高压侧相序一致,两台变压器接线组别相同,但是还是上面那种现象啊,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