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7):
工作零线和保护零线有110伏电压,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你说的是零线和地线之间吧。

楼主:
当然有一种原因是三相严重不平衡或零线断路,造成中性点位移,但是这两种情况都没有问题,不知什么原因了?请教高手!该怎么查线路?

网友B:
应区别两种情况:1.实在电压 2.虚电压。如果是实在电压,必须检查线路。如果是虚电压,可能是周围存在高频磁场,应该说无大碍。只供参考

楼主:
谢谢,假如是感应的会有这么高吗?

网友C:
有可能相线有轻微的漏电

网友D:
有可能是线路上的设备采用了保护接地造成的.

网友D:
有的设备(电器)出现了漏电现象

网友E:
你先测量一下三相电源怎么样
如果没毛病在看每一项的对地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