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7):
请教个问题。我的一个控制柜里面装了两台变频,一个30KW,一个3KW ,我的二次回路以及控制器也在本柜里,在二次回路上装隔离变压器,可以防止变频的干扰么?
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解决么?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先试一试再说

网友B:
嗯!可以先试一下!可能效果不是太好!
可以考虑用专用信号线进行高频接地试一下!
上海鼎曦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C:
可以加滤波器试试
可以在每一个变频器输入输出端各加一个专用滤波器,控制器加一些屏蔽措失。我公司工程师可提供较为详尽的方案。北京金螺钉科技010-68686360
金螺钉滤波器,电磁兼容解决专家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D:
先用一用再说,如果有干扰,就可以采取一些简单的措施,如换屏蔽线,加磁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