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问题

楼主(2008-04-07):
我用的是FX2n系列的PLC,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过以下两个问题:1、高速计数通道(用的是PLC本身的计数通道)损坏。2、1台PLC上用了两个编码器,当两个编码器同时动作时,PLC停止工作,指示灯全灭,从新上电后恢复正常。希望各位高手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计数的频率是多少?
2个相加不能大于60K;

楼主:
每个编码器计数频率有10K左右,并且使用了53号指令。我采用的是外部供电。

楼主:
此问题 我已解决

网友B:
请教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