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7):
请问各位师傅,我要做一个用PLC 控制变频器 进行变频调速的项目。我现在还不明白如何让两者结合使用plc控制是一些开关量啊怎么让它接到变频器上呢?谢谢了

网友A:
可以用PLC加一个DA单元控制速度,开关量控制正反转,还可以用多段速调速或者通迅

楼主:
请问有这方面学习的资料吗?你QQ多少哈 我想向你学习下

网友B:
有多种方式
PLC开关量控制多段速,有极调速
加D/A转换模块输出模拟量进行无极调速
或PLC加通讯板,进行通讯方式控制

网友C:
用DA模块是比较常见的了,但是这样只能给出PLC执行信号没有办法监控运行情况。假如变频器有通讯功能的话通讯可以实现的功能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