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IO模块

楼主(2008-04-07):
请问 三菱FXPLC与IO模块用RS485通讯时,IO模块的IO点在PLC程序里是怎么定义的  谢谢

网友A:
什么I/O模块
为什么用485通讯

网友B:
呵呵;
三菱的模块是直接通过电缆连在主机的扩展口上的;

楼主:
我是用FXPLC当主机然后通过RS485去控制远程的IO模块(泓格M-7060D),因为有二十几个IO模块不在主机附近所以用RS通讯 现在我就是不清楚怎么去定义这些点  谢谢

网友A:
(泓格M-7060D),这个如果有通讯功能,那它说明书上应该有介绍通讯格式的
FX和其它设备一般用无协议通讯的

三菱也有自已的远程I/O模块的,一般用CC-LINK通讯

楼主:
楼上的兄弟说的没错 可是我没有FX通讯手册  所以不知道IO点在PLC的程序里怎么定义的

网友C:
一般三菱的通讯远程I/O,都是通过CClink链接的,还有你可以选择用从机呀。
你说的东西没有见过

网友D:
每个IO模块都来设置一个地址,然后在程序时用RS指令发送或接收数据,比如要将16个位状态输出,那么你将这16位个位合成到一个数据寄存器中,然后将这个数据寄存中的数据通过RS指令发送出去就可以了,输入位状态正好相反。可以用MOV Kx(XYM) Dxxxx或 MOV Dxxxx Kx(XYM)指令完成位到数据或数据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