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2008-04-07):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小知识:
    在S7-200中,单极性模拟量输入/输出信号的数值范围是0~32000;双极性模拟量信号的数值范围是-32000~32000;
    对于EM231 RTD(热电阻)两通道输入模块,不再占用空的通道,后面的模拟量输入点是紧接着排地址的,如:AIW0,AIW2,AIW4等;
    每个有模拟量输出的模块占两个输出的通道,即使第一个模块只有一个输出AQW0,第二个模块的输出地址也应从AQW4开始寻址(AQW2被第一个模块占用),依次类推;
    温度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EM231 TC,EM231 RTD)也按照上述规律寻址,但是所读取的数据是温度测量值的10倍,如520相当于52.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