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指点!

楼主(2008-04-07):
工作零线(零线)和保护零线(俗称地线)有110伏电压,没有三相严重不平衡或零线断路,造成中性点位移这两种情况,不知什么原因了?请教高手!该怎么查线路?

网友A:
变压器零线是直接接地的吗?/
很可能是变压器接地不好或接地线径不够

网友B:
同意顶楼的意见,我有一次好像也是这么解决的。如果是其它原因,就不清楚了。

网友C:
检查进线处重复接地.测阻值.

楼主:
我认为将进线处零线(进漏电开关之前零线)再次重复接地,这样,可以解决零线断路带来的外壳带电危险,假如还是带110V电压,就应该怀疑是地线有轻微触火现象,而由于电流不大开关没有跳闸,希望大家各抒己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