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7):
输入是四个模拟量,输出两个模拟量,两个数字量。使用S7-200,CPU该选什么型号呢?比较了半天,看不明白啊!好心人帮帮忙啊!

网友A:
选222就可以再带两个235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选222就可以再带两个235模块

这个价位稍贵,如果模拟量输入分辨率要求不很高的话,可以选CPU222+EM232+EM231。

网友C:
EM231 AI4x12Bit  一个;
EM232  AQ2     一个;
CPU就自己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