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7):
我公司有一台1吨的卷扬机。其电动机是三相异步电机,功率7.5KW,型号Y132M-4,转速1450转/分钟。现老板要求我把电机换一台两速或三速电机。请教一下现在市场上有的可以使用的电动机型号?大概多少钱?谢谢!

网友A:
如果是想调速就用变频器吧,二手的很便宜

网友B:
你用的是皖南电机吧,好像直接有皖南调速电机的,然后配个调速器可以调速。

网友C:
用变频器是比较合适的,二手的价钱很实在。

网友D:
就用变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