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8):
应用场合是金属线材热处理,加工工艺如下:放线(被动式)--矫直---1#牵引(变频器)--热处理---2#牵引(变频器)--收线有(变频器)。三台变频器。速度调节通过1#牵引,如何实现1、2#牵引之间恒张力控制?

谢谢支持?

网友A:
能不能给个示图,否则不清楚3个电机的相互位置,3台电机都是电动运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用场合是金属线材热处理,加工工艺如下:放线(被动式)--矫直---1#牵引(变频器)--热处理---2#牵引(变频器)--收线有(变频器)。三台变频器。速度调节通过1#牵引,如何实现1、2#牵引之间恒张力控制?

谢谢支持?
楼上的,能否给个台达plc配合台达伺服两台,组成恒张力控制系统的程序?
Eamil:rubin_pan@163.com。谢谢!

网友C:
加装一个电位计控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