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8):
PLC指令中PID对位移和速度是怎么控制的?
以及PID控制位移和速度参数中比例、微分和积分,这三个参数的取值怎么定?或者是取值范围怎么定?还有就是在用PID控制位移和速度中应注意什么那?
  有哪位大侠知道请指点一二,急用,谢谢了!

楼主:
PLC指令中PID对位移和速度是怎么控制的?
以及PID控制位移和速度参数中比例、微分和积分,这三个参数的取值怎么定?或者是取值范围怎么定?还有就是在用PID控制位移和速度中应注意什么那?
  有哪位大侠知道请指点一二,急用,谢谢了!
我的邮箱是    huangxinglong02@163.com

网友A:
PLC指令中的PID指令是不適合使用與位移與速度控制的。

PLC指令中的PID是基于溫度控制,也就是滯后的系統,如果用于速度控制,響應速度明顯跟不上。

楼主:
那怎么办?但是我们的要求就是通过PID控制齿轮的转过的角度来控制水平距离的?
能在想想办法吗?谢谢了!

网友B:
可以采用位置控制但愿来控制,应该就可以实现但是不知道你的具体要求是什么?可以联系QQ:15854703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