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8):
请教 GP2500S与AB 1764-lrp的通讯设置和电缆连接方式,
小弟请教各位大侠了.

网友A:
通讯方式是什么?DH485方式还是一般的?

AB有1764-LRP这个型号? 应该是1764-LSP吧?

如果是CPU直连的方式,选择协议AB SLC500 SEIRES协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 GP2500S与AB 1764-lrp的通讯设置和电缆连接方式,
小弟请教各位大侠了.

其实以上所有的资料都可以在GP软件自带的手册里找到的。

楼主:
力哥:谢谢你的答复,我们的PLC  CPU型号确实为LRP的,就是因为现在关于LRP的资料不好找,特来拜访各位大侠,上面的图该是LSP的吧,我试过N多协议最好的情况提示"PLC接受数据错误"要么是"PLC五响应"或者"plc没有连接上",用的线就是上图所示的直连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