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8):
Please tell me how to understand it?
and how to do?
thank you!

网友A:
PLC COM ERROR(02:14)

//  Format Error //

// Specified device does not exist //

refer to OMRON PLC ...

网友B:
PLC报错,那应该是屏和PLC没有通信上,根据软件帮助里的手册,看看你的通信设置有没有误。
还不行的话,发信我x64691122@126.com

网友C:
与PLC没有通讯成功;

楼主:
直到现在这个PLC和GP还是对话,连行业的牛人都请了过来都没办法,只好换了个工业计算机,把这个屏挪到下个项目上了.

网友A:
能把PLC的具体型号,你做工程时候选的协议? 通讯电缆图纸? 提供?

楼主:
AB  PLC 1764-LRP
半双工从  SLC 500
25针(人机) 9针(plc)  2-3 3-2 7-5  人机 45短接
请风哥帮我找找问题所在
期间还试了很多种通讯协议和相对应的电缆
其还有一种方法是加 一个协议转换模块,没试验过不知道可行的通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AB  PLC 1764-LRP
半双工从  SLC 500
25针(人机) 9针(plc)  2-3 3-2 7-5  人机 45短接
请风哥帮我找找问题所在
期间还试了很多种通讯协议和相对应的电缆
其还有一种方法是加 一个协议转换模块,没试验过不知道可行的通不.

这个是GP3000系列触摸屏的手册截图...

网友A:
留个邮箱吧,我把AB与GP的通讯资料发给你。

贴图太慢了。

根据资料,通讯是没问题的。

楼主:
我的邮箱是 zhangyy@cz-tech.com
谢谢风哥了.

楼主:
今天我又把屏接上去,重新做了根线,成了,呵呵 还是风哥的技术好,多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邮箱是 zhangyy@cz-tech.com
谢谢风哥了.

如果你用Proface PS系列工控机的话是不是可以把它跟GP2500S的差价分点给我呢?哈哈

楼主:
这个项目已经报上去了只能用屏了,呵呵,不过什么时候到上海来,还是能招呼的,*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