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8):
上面的图是正确的
下面的是我自己画的,我的定时器后面为什么没有一个表示这行结束的小竖线?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在这

点开看大图

网友A:
因为定时器号必须为Number,数字格式。

人家正确的程序是通过定义符号名来获得这个效果的。

在符号中定义符号名为RedLightTimer ,类型为Number,值为您需要的定时器号,比如这里为0
然后定义符号名为TimeInterval,类型为UINT_BCD,值为您要的时间系数,比如这里为100。

然后在TIM中选择符号后就可以达到效果,不会出错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  非常感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