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8):
请高手详解,谢谢:
产生60秒脉冲,位左移动指令是怎么工作的?M2辅助线圈保持60秒后就失电?如果是这样子,成批复位指令还需要把M2到M5复位么?

网友A:
11 16 35自相矛盾,不知道你到底想干嘛。

楼主:
梯形图看不清楚
LDI T1
OUT  T0 K300
LD T0
OUT T1 K300
LD T1
PLS M1
LDI M3
ANI M4
ANI M5
ANI M6
OUT M2
LD M1
SFTL M2 M3 K4 K1
LD M6
ZRST M2-M5
LD M3
OUT Y1
OUT Y4
LD M4
OUT Y2
OUT M5
LD M4
OUT Y3
OUT Y6
END

楼主:
35 错了,是LD M6

网友B:
你的本意是什么,也就是这个程序要完成的功能。然后我就可以给你回复了,你可以加我QQ:15854703

网友C:
看不明白楼主编程的本意,可以说出来吗,我可以编一个出来和你的对比一下。

楼主:
呵呵,留个邮箱,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