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8):
那位大虾知道变频器和D/A转换模块是怎么连接的?(D/A转换模块和PLC相连)D/A转换模块有几个接线端口?谢谢了!

网友A:
最少你也要说下你使用的牌子吧
这些在结合你用的变频器和模块的说明书能找到答案的

网友B:
楼上说得对,什么都没有怎么回答呀。

网友C:
DA模块输出模拟电压或电流,接到变频器上对应的模拟量输入接口,对应的最高及最低频率在变频器上设置好就行了;

楼主:
哦,知道了。但是D/A转换模块上的COM端是不是要和变频器上的一个什么地方相连?还有就是PLC输出端的COM与变频器的一个什么地方相连?我的PLC是三菱的FX1N,变频器就是一般的变频器,具体牌子我还不知道.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