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灯与PLC

楼主(2008-04-08):
那位大侠知道指示灯与PLC是怎么连线的吗?急需要?谢谢了!

网友A:
使用PLC的数字量输出模块。

至于如何接线,要看您的PLC型号,以及数字量输出模块的型号,一般相应厂家的说明书上都会有,比如西门子200系列的在其选型手册,而300,400系列的在其模板规范手册上,AB的根据型号会有不同的手册。

富士的SPB也在其选型手册上,富士高端的SPH系列的则在其硬件手册上有。

楼主:
我是用的PLC为三菱FX2N的,和指示灯怎么接线?

网友B:
三菱随机的说明书上有输出的联接图的

网友C:
看看说明就知道的,很容易的和普通的输出一致。

网友D:
指示灯的电源电压是多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