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图库的使用

楼主(2008-04-08):
请问各位高手组态王中的图库可以从外部导入图片呢,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怎么导入呢?

网友A:
可以,不过先点击点位图在画面上画出一个矩形框,然后右键选择从文件中加载,加载你想要的图片就好了,不过这种方式很不灵活,我建议你你用一下紫金桥的软件,在画面方面很灵活,还在报表上面让你有很大的自由发展空间。

网友A:
你如果需要可以上我们官方网址去联系,索取资料可以联系market@realinfo.com.cn,也可以在留言板留上你的地址,邮编,姓名,我们会及时给你发送

楼主:
请问你们有关于继电器和刀闸开关方面的图库吗,还有就是热保护器的。
   我的邮箱  jin413863767@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