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8):
有那位大侠知道PLC能不能读取触摸屏存储器中的数据?如果行的话,请告诉我怎么读取?谢谢了!

网友A:
你什么样的数据保存到了触摸屏中要用PLC去读

楼主:
就是用触摸屏中的宏计算出的数据,存在了触摸屏的内存中,不知道PLC怎么读取?触摸屏的存储地址名为:@+数据。谢谢了

网友A:
用的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B:
直接写入PLC的字段中。

楼主:
PLC是三菱FX1N,具体怎么写入字段中?用什么命令?谢谢了

楼主:
具体怎么实现?请大侠们具体教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