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8):
我是一名教师,现在再教三菱FX2NPLC,用到三菱编程软件GX V8.26编程。讲到步进顺控指令时,总是用梯形图表示不出STL步进接点指令,也就是表示不出S状态继电器,请各位大侠帮助一下。如何将指令语句表(或状态流程图)转换成梯形图。谢谢!急!!

网友A:
已帮他解决
只是新老软件显示不一样,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B:
呵呵;
不行用指令图中输入后再换到梯形图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
不行用指令图中输入后再换到梯形图就可以了;
这个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