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9):
此程序,我在最后写END指令的时候,后面没有结束的那个小竖,怎么也改不出来。

下面那个有结束的符号了,但编译时提示有一个警告,是怎么回事?
正确的应该怎么写结束符号啊?

楼主:
再问个问题
下面图中有个13  是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此程序,我在最后写END指令的时候,后面没有结束的那个小竖,怎么也改不出来。

下面那个有结束的符号了,但编译时提示有一个警告,是怎么回事?
正确的应该怎么写结束符号啊?

红色表示您该条栏内程序有误,应该单独在条栏内写入End指令,如下图所示:

出现警告是应该在CX-P软件进行编辑程序,已经包含了END指令,无需用户另行写入了。
如下图所示,早期的CX-P软件(如2.0版本)不会为用户写入END指令,用户需要自行写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此程序,我在最后写END指令的时候,后面没有结束的那个小竖,怎么也改不出来。

下面那个有结束的符号了,但编译时提示有一个警告,是怎么回事?
正确的应该怎么写结束符号啊?

13表示当前占用系统内存的数量,如果该数字超过您所选PLC型号的最大程序容量,那么就会出现错误。

楼主:
“网友cvlsam,热情助人,回贴质量高,颁发“热情助人”勋章”
百度搜到的
楼主一向乐于助人啊
谢谢  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