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9):
我电脑上新装的一个 GX-Developer 软件,打开后只能显示“读出”形式,  “F2”也不能转化为“写入”形式,而且“新建”功能也不起作用。不能进行“编辑”操作。希望大家能告诉我如何进行编辑操作,我是一名新手,还望大家多多帮助。

网友A:
刪除您現在安裝的軟體!

您在安裝時選擇了監控模式,因此只能監控,不能編輯!

卸載您的軟體,然后重新安裝,安裝過程中不能選擇監控模式!

网友B:
重启电脑后先删除再安装,应该是重复了。

楼主:
感谢两位学长,小弟按学长说的,已经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