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9):
现控制系统,CPU为315-2dp,CPU集成DP口带着四个从站(通过IM153),这算本体的控制系统,集成在三个PLC柜.现在要和远程的一个CPU224采用profibus通讯.现有两个问题请教大家:

1.从最后的一个IM153接口,把DP电缆拖到现场的CPU224,把CPU224作为一个从站的这种方法可以吗?

2.CPU224要挂到Profibus网上,必须要EM227吗?硬件组态我怎么找不到EM227啊

求教大家了!!!谢谢了

网友A:
如果用EM277的话,可以直接挂在IM153后端。EM277的GSD文件STEP7中没有带,需要自己从西门子网站上下载,并添加到STEP7中。然后在硬件列表的PROFIBUS-->Additional Field Devices-->PLC-->SIMATIC项下就可以看到EM277了。

网友B(2012-02-27):
下载一个GSD文件,安装后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