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9):
我用C200HECPU主机架,带了两块从机架。问题是 只要连上后面的从机架,无论AD003模块放在主机架上还是从机架上都不能使用AD003,但是只要后面的从机架不连在主机架上,把AD003放在主机架上面,AD003就可以用,不报错!

请问高手,这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设备现在已经在现场,出现这个问题,我们非常着急,所以请知情者能够指点一下

谢谢了!

楼主:
我们现在怀疑是不是机架之间的连接电缆有问题! 因为我把所有模块都卸了,然后把机架连上还是会报错! 这个可以确定是连接电缆的问题么?欧姆龙的技术支持也电话了好几次了,都没效果!

楼主:
还有,把连接电缆的一头插在主板上,另一头不插,悬空。CPU也会报错的!

楼主:
cpu还报 远程I/O内存错误!

网友A:
将你的系统配置报上来

楼主:
主机架:C200HW-BC101/8           放8块ID212

扩展机架1:C200HW-BI101/8       放6块OC225

扩展机架1:C200HW-BI101/8       放4块AD003 4块TS101
现在这种情况就是CPU会报特殊I/O故障 4块AD003无法使用!TS101正常使用的!数字量也正常使用!但只要拔掉1号和2号扩展机架的连接电缆,CPU就不报错!
如果把AD003放在主机架上面,只要主机架插上连接电缆(另一头连接或不连接1号扩展机架),都会使AD003不工作,而且CPU会报远程I/O故障!

我们现在怀疑是不是连接扩展机架的连接电缆有问题,但是如果是连接电缆有问题,也不会是主机架插一头 就会报错呀。真的很奇怪!

有么有朋友知道是怎么回事?请指点!谢谢!

网友B:
可能是你的PLC上设置的配置及顺序与你实际安装的有区别;
把PLC的I/O配置表读出来与实际的对比一下;

楼主:
谢谢! 这个问题应该不会的。这写都查的很仔细

网友A:
根据错误信息排除

或1.先查ad003;ts101是否有问题
2.检查单元配置是否正确(我估计问题在这儿)

网友A:
我们现在怀疑是不是连接扩展机架的连接电缆有问题,但是如果是连接电缆有问题,也不会是主机架插一头 就会报错呀。真的很奇怪!

连接电缆上口插上,下口没接是要报警的。

网友A:
4块AD003 一块的接上,看在那块出问题,查设置

楼主:
谢谢!AD003本身应该不会有问题。因为4块是同样的问题,而且AD003换到主机架以后,后面只带了1号扩展机架,上面只放了几块ID212,2号扩展没放。
单元配置是说 单个模块的一些配置把?
欧姆龙技术支持 一直怀疑是电源功率不够,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排除的,现在都只上了几块模块,还是报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AD003本身应该不会有问题。因为4块是同样的问题,而且AD003换到主机架以后,后面只带了1号扩展机架,上面只放了几块ID212,2号扩展没放。
单元配置是说 单个模块的一些配置把?
欧姆龙技术支持 一直怀疑是电源功率不够,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排除的,现在都只上了几块模块,还是报错
我没理解错吧:你把ad003 4块放在cpu板上,不接扩展时不报错,对吗
加上扩展,就报错??
请你提供ad及ts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块AD003 一块的接上,看在那块出问题,查设置

现在只放了一块AD003在上面,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AD003本身应该不会有问题。因为4块是同样的问题,而且AD003换到主机架以后,后面只带了1号扩展机架,上面只放了几块ID212,2号扩展没放。
 单元配置是说 单个模块的一些配置把?
 欧姆龙技术支持 一直怀疑是电源功率不够,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排除的,现在都只上了几块模块,还是报错
我没理解错吧:你把ad003 4块放在cpu板上,不接扩展时不报错,对吗
加上扩展,就报错??
请你提供ad及ts的设置

对的 不接扩展没问题!

网友A:
欧姆龙技术支持 一直怀疑是电源功率不够,(不太可能)
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排除的,现在都只上了几块模块,还是报错(你为什么不提供ad,ts设置???)---------怀疑ad设置与ts设置冲突

网友A:
你报ts摘掉试试

楼主:
是啊 TS现在都没用的  而且只上了一块AD ,还是不能连上扩展模块,现在的感觉好像是不能连上扩展了,不管扩展上放的是什么,只要连上扩展,就出现问题。是不是哪里设置通讯的东西有问题

网友A:
去掉所有I/O单元,
只接
1.cpu板,cpu,电源+扩展1板,电源,扩展电缆    ok继续
2. cpu板,cpu,电源+扩展1板,电源,扩展电缆 + 扩展2板,电源,扩展电缆 ok继续
3. cpu板,cpu,电源+扩展1板,电源,扩展电缆 + 扩展2板,电源,扩展电缆
  一个一个加ad (因为你讲ad报错)
我不认为扩展有问题,因为ts可以用,去掉ad不报错。
你为什么还不把ad,ts设置提供上来??????

楼主:
模拟量模块设置方法

AD003模块

以下内容适用于C200Hα,在CS1上,对应的地址CIO=2000+n*10,DM=20000+100*n  n为模块的单元号

★ IR区的设置
当前模块所对应的IR通道地址是由单元号来决定的。
具体公式为:当前通道起始地址(n) = 100 + 10×单元号。
如果单元号为A~F,则公式为:当前通道起始地址(n) = 400 + 10×(单元号-10)

●正常模式下的地址分配(后背小开关1~4都为OFF):
▲地址 n :
第0~7位用作输入端1~8的峰值保持功能开关,如果=1,则启动峰值保持功能,如果=0,则取消峰值保持功能。
第8~15位没有用到。
▲地址 n+1 ~ n+8
就是各输入端转换后的数字量
▲地址 n+9:
第0~7位是各输入端的断线检测标志。如果当前输入信号是1~5V或4~20mA信号,就可以使用断线监测功能。如果电压信号小于0.3V或电流信号小于1.2mA,则该标志为1,如果信号恢复正常,则标志恢复为0。
第8~15位是2位16进制的错误代码,00代表正常。

●调节模式下的地址分配(后背小开关1为ON,2~4为OFF):
▲地址 n :
第0~7位是2位16进制数据,用来设置当前需要调整的输入端号。左边那个总是为2,右边那个可以设为1~9。
第8~15位没有用到。
▲地址 n+1:
第0位是偏移量调整。如果为ON,则调整当前的偏移量。
第1位是增益调整。如果为ON,则调整当前的增益。
第2~3位没有用到。
第4位是应用设置标志。如果为ON,则应用当前设定值,并将当前设定值存入EEPROM。
第5位是清除设置标志。如果为ON,则取消当前设定值,恢复为系统默认值。
第6~7位没有用到。
第8~15位没有用到。
▲地址 n2~n+7:
没有用到。
▲地址 n+8:
表示调整项的转换值,储存为16位的2进制数据。
▲地址 n+9:
第0~7位是各输入端的断线检测标志。如果当前输入信号是1~5V或4~20mA信号,就可以使用断线监测功能。如果电压信号小于0.3V或电流信号小于1.2mA,则该标志为1,如果信号恢复正常,则标志恢复为0。
第8~15位是2位16进制的错误代码,00代表正常。

★ DM区的设置
当前模块所对应的DM通道地址是由单元号来决定的。
具体公式为:DM起始地址(m) = 1000 + 100×单元号。(如果单元号为A~F,则代表单元号 = 10~15)

●地址分配(不管处于正常模式还是调节模式,都是一样的):
▲地址 m :
第0~7位是输入端1~8的启用标志。如果=1,则该输入端有效,如果=0,则关闭该输入端。
第8~15位没有用到。
▲地址 m+1:
输入范围选择设置。第0~1位,代表第一个输入端,第2~3位代表第二个输入端。。。依此类推。
如果为00,则输入信号为-10~10V;如果为01,则输入信号为0~10V;如果为10,则输入信号为1~5V或4~20mA。(具体看接线方式);11方式和10相同。
▲m+2 ~ m+9:
各输入端测量值处理方式设定。如果为0000,则不进行处理;如果为0001,则转换值为2次取样的平均值;如果为0002,则转换值为4次取样的平均值;如果为0003,则转换值为8次取样的平均值;如果为0004,则转换值为16次取样的平均值。

这是简略的中文版    标准的是英文的PDF文档 不太好传
。TS的不用设置什么的。

现在情况有点变化了:如果AD003使能5路(共8路输入)的话,就好了。 之前一直是使能8路。可能还是像 知道一点说的,AD003的配置可能有点问题,但是又找不到。

楼主:
你说的不加I/O我们也试过了,还是要报错的 ,因为其中有一根连接电缆应该是有问题的,只要插上它,PLC上面所以的灯都灭了。两根电缆中有一根 应该可以判定一根是坏的

网友A:
1.cpu板,cpu,电源+扩展1板,电源,扩展电缆    ok继续
2. cpu板,cpu,电源+扩展1板,电源,扩展电缆 + 扩展2板,电源,扩展电缆 ok继续
这2种法案你试了吗?如果不能ok说明问题出在这,如果ok问题不在这。
你不用发资料上的说明,要你实际的设置,懂吗??
TS的不用设置什么的------还是要设置的
你现按1.2试试,如果ok肯定在你的设置上!!!!!
顺便问一下,是新的设备还是用了一段时间?
你在做I/O变更后重新作登记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不加I/O我们也试过了,还是要报错的 ,因为其中有一根连接电缆应该是有问题的,只要插上它,PLC上面所以的灯都灭了。两根电缆中有一根 应该可以判定一根是坏的
 如果这样你应该可以判断出出错原因

网友A:
你看看你以前的信息,到这是才提供出有价值的信息:因为其中有一根连接电缆应该是有问题的,只要插上它,PLC上面所以的灯都灭了。

楼主:
谢谢 知道一点!现在使能7路输入都没有问题了,就是第二根电缆是有问题,电缆连上机架后PLC上面的灯全灭了(不管是有IO 还是没有IO,有AD,还是没AD)。
其实我是不在现场,我同事在现场,他在那边没办法发帖,请教!只能通过我来,第一次用欧姆龙的东西,也不熟。设备是新的!IO做变更后重新登记了。 希望换根连接电缆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