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9):
哪位大侠知道接近开关连在PLC上时为什么一通电接近开关就有输入?接近开关是好的,接线也正确,牌子是OMRON,PLC是三菱的。谢谢了!

网友A:
接近开关是NPN还是PNP?

网友B:
你检查一下你的接线方法是否正确。

楼主:
接线正确。是NPN型的

网友B:
那要看一下你PLC的COM端与各输入点之间的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C:
就算是NPN型也有常开和常闭之分

网友D:
茶色接plc的24v端子蓝色接plc的com 端子黑色接输入端子!
就ok

网友E:
接线不正确;

网友F(2008-08-27):
接近开关有NPN页有PNP仅仅是接线不一样而已,如果对接近开关有兴趣可以加我QQ233340738

网友G:
你不会把三线的接近开关接成两线的吧?接近开关什么型号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接线正确。是NPN型的
这个信息正确的话你用的是常闭型接近开关-------检测到物体时,PLC输入灯灭。

网友I:
PLC几毫安的电流就有输入的,

网友J:
肯定接线有误

网友K:
不会是感应电太强?信号线用屏蔽了吗?

网友L:
估计你接常闭线上了。

网友M:
接线不正确,再查查。

网友N:
PLC输入端要求是+24V还是还是负极,我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和你说的一样,接近开关接上不感铁就有输入,那是接近开关型号不对,

网友O:
接近开关肯定是坏的,我碰见过多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O:
接近开关肯定是坏的,我碰见过多了
哈哈 见的还不购

网友P:
一般可能是用成了常闭型开关,否则是开关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