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9):
刚刚参加工作,手里没几个钱,想请教一下前辈,现在做PLC是不是普通的笔记本就可以呢?带串口的好贵啊!~
谢谢!~

网友A:
现在的PLC一般是用232的数据线来的,一般的笔记本电脑就可以了,像NEC,IBM等都是支持的,但是要有配套的软件。

网友B:
我用明基的,4900元,还可以,不过现在只要3900元了

网友C:
唉,我当初刚编程时买了台二手的都可以,如果就编程现在只要花1.5K就可以配一台不错的二手了。

网友D:
我建议你还是买带串口的,以后省事。用USB的本本。以后买原厂家转换编程线是很贵的。你要是想自已做线那需要很强的专业知识。我05年买联想E280L花了9000.现在应该很便宜了。

网友E:
這個問題似乎我給人家探討過N次了。
如果您錢足夠多,且對人家說您花大價錢買個低能機的説法沒有異議,同時體格夠強壯或者說有減肥的需求,那麽您買個COM口的機型沒有任何問題。

看看目前市場上帶有COM的機型,都是爛機种,且重量N重,沒有強壯的體格似乎無法承受長時間扛在肩上的痛苦。

目前新型的Notebook普遍重量輕,電池續航能力強。在沒有COM口的情況下,使用PCMCIA來轉換出一個COM的做法可以看成穩定性與價格最爲合理的投資。

而使用USB轉COM口的廉價做法,自然無法在穩定性上獲取優勢,因此只能依據您平時品牌使用比較多的PLC作爲衡量依據。

网友F:
买 个 二手的 拉到

楼主:
哇,这么多啊,真的特别感谢各位前辈!~
目前还是初学PLC,新手,呵呵,还是考虑买个经济点的吧!~
再一次感谢各位!~~~

网友G:
几十元买个USB转串口线就行了。

网友B:
我本人不太赞同买二手的,我吃过这个亏,买的IBM T40 的,去年4月份买的(在南京珠江路雄师后面买的),买了3900元,用了一个月显卡坏了,便宜了1200元又退给他了,后来买了明基的,4900元,不过你也有可能买个好的,看你运气了,呵呵

网友H:
想经济点就二手的顶档下啦

网友I:
我们现在都用usb口的编程线,应该不是很贵吧

楼主:
二手的得去哪买啊?
还想请教一下,就是用USB口的话,会不会存在不稳定的情况,我曾听人说,用USB的在联机的时候容易掉线,就是向PLC下载程序的时候,是这样吗?
谢谢!~~~

网友J:
USB转串口一般没问题。

网友K:
USB转串口好象不是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