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在线等.....

楼主(2008-04-09):
这程序为什么走到常NO哪一步就走不下去!

网友A:
请发个清楚的图,
请详细描述怎么走不下去了

网友B:
你的图片模糊得让人无法看清,用CXP做个图吧,让人觉得有个诚意!如:

网友C:
有一个指令是不是循环左移,你用那个清除指令有什么用呢,你这个指令在执行之前,必须先将HR1000置为1,然后这个指令将按每一次的执行沿脉冲来控制移位,一直移到HR1015之后,要重新把HR0000置为1才再发生移位,你这里用了比较指令,就是说你要移位的偏移量是5位,再回来把HR1000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