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9):
我有一个22KW的风机,
现在想用星三角启动,

请问需要多大的空开,多大的电线,接触器,热继电器,

切换时间多少最好,

谢谢了,有公式计算这些的吗?谢谢啦

楼主:
哪位知道呀,急呢

网友A:
空开63A,铜芯线16平方,接触器60A,热继电器45A,星--三角切换时间为3秒.

楼主:
请问楼上有什么公式计算吗?

网友A:
三相1千瓦2A,铜导线一般是1平方6A(10平方以下)的,热继电器是1-1.05倍额定电流.

网友B:
空开150A  6方铜线  60安接触器  63安热继电器调到50  5秒

网友A:
楼上,不能直接启动啊,否则,会引起电网波动,

网友A:
电机的额定电流越40安,线应该有一定余量,10平方的也行.

楼主:
我又晕了,到底谁说的是准确呀

根据?

楼主:
我在网上看到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所以拿不准

网友A:
我的答案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C:
你的是22KW风机,起动时间肯定超过3秒,建议你安装试机时把时间继电器调大点,用钳流表测一下起动时间。再调回。如果起动时电流还没有降下来就转换成角运行,电机容易损坏的。

网友D:
呵呵,一般来说不仅要考虑电缆载流量,还要考虑长度问题,要是距离比较远的话,最好选大一点好,纯粹个人意见!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