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9):
我是一名电工学生,今天老师考了一个问题,现在要带电接火,请问大家拿起电工刀第一件事是干什么?
我说是包好胶布!请问各位高手、大师们,说说你们在带电接火时,有什么高招可以不包胶布??
(身体绝缘除外)

网友A:
与大地隔绝,不碰零线

网友B: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C:
同意二楼说法,离地1米就行

网友D:
你自己的身体不要和地或零线接触,穿好电工鞋。带好绝缘手套。

网友E:
同意二楼的说法,你要触摸的时候不要用手直接去抓火线,而是用手指的外面(也就是指甲面)轻弹一下火线

网友F:
我想应该是先看所接的线是否带负载        带了接有火花

网友G(2008-06-03):
你自己的身体不要和地或零线接触,

网友H:
为什么一定要拿电工刀.用钳子不是更好。

网友I:
带电操作要领:1.身体与大地绝缘,可站在干爃的木板上或其它绝缘物上。2.穿电工鞋。3.身体不要碰到其它任何物体。4单线操作,即无论双手或工具只碰一根线,当要把二根线接在一起时,要把一根线头先固定牢,然后把另一根线碰上去,二根线有了电接触后才可实施连接操作,操作过程中要始终保持二根线接触不可分离。绝对禁止左右手分别拉一根线来连接,即使戴了绝缘手套也不允许。带电操作要做到双保险,因此站在绝缘物上还要穿电工鞋,而当左右手把二根线拉到一起来连接时,万一绝缘手套或绝缘工具出问题就触电了,而且是手到手,后果最严重。这种情况下脚下的电工鞋与绝缘物是不起作用的。

网友J:
与地面隔离绝缘,检查是否带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