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求助]set 和 reset 指令怎么用哦?

楼主(2008-04-09):
set 和 reset 指令怎么用哦?必须配对使用吗
N
怎么设置?
假如在左右工作台原位各有一个行程开关,工作台分别压到这个开关(也就是均在原位时),才能启动;
而工作完成后,工作台退回原位压到各自的原位行程开关后停止,请问这个条件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A:
一旦SET驱动后,除非对应的RESET驱动或PLC断电(只对非停电保持有效),否则对应的线圈将一直为ON;

网友B:
set 和 reset
就像普通的电源开关
只需要按一下 开 , 就一直保持在开的状态 只有在按下 关 才能断开连接

楼主:
那么 SET 只需要给一个信号就行了吗?是否象输出驱动一样需要自锁?
另外,参数 N 怎么设置呢?

网友C:
SET只要一个触发信号它就会一直闭合的,不用自锁,而且可以多次使用同一个继电器,真到有RESET命令给它复位,它才会断开;至于N的设置,要看你PLC的型号,每个型号不一样它都有数目不同的限制的,你要用的时候最好从0开始用起。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