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内置高数计数器为什么接通就开始计数?

楼主(2008-04-09):
那位大侠知道三菱PLC内置32位单相单计数的高数计数器为什么一接通就开始计数?怎么回事?谢谢了!三菱PLC为FX1S

网友A:
x0-x7是计数的输入点,你有没有和计数器一一对应或者有没有冲突,你要具体检查那8个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