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0):
新买松下伺服驱动器MFDDTA390,输入电压等级过高,驱动器内部火花产生,有烧糊气味。请教破坏在哪里?能否自己动手维修?

网友A:
还是送专业的维修处检测一下吧;
不要自己越修问题越大了;

网友B:
最好不要自己动手维修,自己动手拆了就没有质保了。

网友C:
日系伺服电机集成度很高,你说的这种情况液态电容炸了,源模块式肯定烧掉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后,没有上过电,cpu模块有可能还是好的。如果上过电,cpu板也坏,驱动可能报废拉!

网友D:
你接的是三相380V吧。如果光是电容坏就还好了。如果你有维修工具和能力,先换个电容等元件吧。如果是DSP等芯片烧毁就完蛋了。

网友E:
介意楼主找松下伺服代修点或售后技术服务解决
自己弄,越弄越糟,到时候修不好都有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