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0):
请问各位朋友: 我想用一个泵的背景色指示电机的三种状态,运行为绿色,故障为红色,停止为灰色.用wincc怎么做?谢谢.

网友A:
很久以前我做过
颜色显示链接 “运行变量”
运行绿色停止灰色
然后有个填充/透明选项还是什么选项
忘了
自己找找吧
链接 “报警变量”
就OK了

或者是颜色显示链接 “报警变量”
报警红色非报警绿色
填充/透明链接“运行变量”
运行填充停止透明
基本色调为灰色

忘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