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0):
单位一废弃的配电柜上有一个西门子S7-200 CPU214 PLC,完好。由于本人是学强电的,对计算机也略知一些,但没有接触过可编程控制器,现在想用来学学可编程控制器,还需要些什么软硬件才行?

比如:软件方面这款西门子的资料,硬件方面是否还需要编程器之类的东西?什么型号?哪里有配等等,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1、PPI編程電纜1條(或者使用帶隔離的RS232轉RS485轉換器)
2、Step7 MicroWin軟件(目前基本上都是使用4.0 SP3以上的版本)
3、安裝有Windows操作系統的計算機一臺
4、與之通訊的計算機要求串口完好
5、根據PLC的輸入電壓準備電源,如果是DC輸入,那么還需要DC24V開關電源。

网友B:
有软件、电缆、使用手册就可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