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求助

楼主(2008-04-10):
当按下启动按钮X0,辅助继电器M1线圈得电并自锁,常开触点闭合,产生30S时钟脉冲,请问,线圈Y0是不是保持30秒后失电再得电如此周而复始?
4有个地方错了,应当是T1的常闭触头,
LD M1
ANI T1

网友A:
這段程式不會如您所述工作,理由是:當M1輸出,T0,T1觸點不會工作,因此僅僅是M1輸出而已,別無其他動作。

网友B:
你这程序Y0根本就没法得电

楼主:
错了
LD M1
ANI T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按下启动按钮X0,辅助继电器M1线圈得电并自锁,常开触点闭合,产生30S时钟脉冲,请问,线圈Y0是不是保持30秒后失电再得电如此周而复始?
4有个地方错了,应当是T1的常闭触头,
LD M1
ANI T1

即使如此,樓主仍然無法實現30秒脈沖,也就是ON:15S  OFF:15S
依據如下的梯形圖,樓主去試試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