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0):
请教哈大家!消防联动故障。消防联动控制系统显示屏上面显示“联动故障  一楼声光启 A03”。控制系统警铃报警。请问大家“声光启”怎么理解?是不是就指的声光报警器?谢谢大家!

网友A(2008-07-20):
是的!就是声光报警器!

网友B:
“联动故障  一楼声光启 A03”
我理解为一楼A03地址的声光报警器或者是光电烟感什么的报警 包故障
监控中心报联动故障,那个声光报警器通讯失败故障,可能是那个声光报警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