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0):
请教大家,PLC类型为FX2N,程序如下
LDP M3000
Set m10
out y0
ld x1
out m3000
ldp m3000
set m11
out y1
ldp m3000
set m12
out y2
ld m3000
out y3
ld m10
out y4
ld m11
out y5
ld m12
out y6
ld x2
rst m3000
rst m10
rst m11
rst m12
end
当X1由off-on-off时,为什么Y2,Y6不会动作(既然Y1能闪烁一次,为什么Y2就不会呢) ?

网友A:
若是按楼主的编程,当X1由OFF--ON--OFF动作时,各输出如下:Y0,Y1,Y2都会闪烁一次;Y3会随着X1的闭合而有输出,X1断开就无输出;Y4,Y5,Y6会一直有输出,直到X2闭合才会断开。
若是Y2,Y6不会动作,你看一下是否你的PLC有问题了,或是你带的负载有问题。还有就是供给负载的电压是否正确。

楼主:
感谢指教,这个程序是教科书上的,书上说没有输出,我用GX Developer 7仿真调试,Y2,Y6的确没有输出,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之前在学校里学过PLC,但现在都忘了,请再多多指教

网友A:
那你可以将X1的触发方式改为上升沿触发,看一下这样会不会有输出。

楼主:
还是一样没有输出

网友B:
奇怪,改成用PLS指令或者在M2600以下的都可以

网友C:
LDP只执行一次;所以Y2只能通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B:
楼上的朋友,但是把M3000换成M2600以下的辅助寄存器是没问题的,或者用PLS指令也可以,不相你试一试

网友D:
《这个程序是教科书上的,书上说没有输出,我用GX Developer 7仿真调试,Y2,Y6的确没有输出,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问题已不能问为什么了,就像你问Y1为什么会输出那样子。这是原理性问题。

有什么说得不对,请多多指教。。。

共同学习。。。

网友E(2008-05-28):
只是通断时间太短了,只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F:
同意zcmy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