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0):
高手们,plc我刚入门,现在我碰到了一个关于报警的问题,我也查过了一些资料,可以外接一个蜂鸣器和一盏报警灯由plc产生的脉冲信号可以实现,我现在所碰到的问题就是,我不知道如果不接蜂鸣器能不能实现报警,请高手们赐教!

网友A:
從人體的感官能力來説,只有3种途徑來或者感知,聲音,似乎這個已經被您否決了。

然後就是光,以及觸覺,您想怎麽讓人得知是否有報警那麽就怎麽做。

楼主:
谢谢你,我可能还没有说清楚,我不知道plc有没有自带蜂鸣器,请赐教

网友A:
目前没有PLC带有蜂鸣器,如果您需要,只要您肯花费代价,PLC厂商可以为您订制一款。

网友B:
这个问题有点走进死巷,您是PLC输出点不够了,为了成本而如此考虑?
现在的报警灯用不上PLC脉冲输出了,直接给一个恒定输出,此灯也闪烁。

网友C:
如果需要报警指示就买个报警灯装上,想报警时同时有声音指示的话就买个蜂鸣器,蜂鸣器声音小,现场环境不好或距离远听不见就装个大喇叭。
总之你想以什么方式来显示报警出现这个信息,就选什么样的设备。这些设备都是另加的,PLC是不带的。通过PLC的输出点控制这些设备的动作。和控制接触器是一样的。

网友D:
用PLC的输出点接一个外置的报警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