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台三洋的伺服控制器及电机!但最近老是报故障!

楼主(2008-04-10):
我厂用了一名三洋的伺服控制器及电机,但最近老是报故障2!过负荷,但是用卡表测电表,实际电流并不高,伺服控制器我们已经换过了,请各个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本人专修三洋伺服,报2有可能是电机问题,也有可能是电机线有问题.本人上次修一台PY2A的有时报2就是UVW中的一条线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A:
本人专修三洋伺服,报2有可能是电机问题,也有可能是电机线有问题.本人上次修一台PY2A的有时报2就是UVW中的一条线接触不良引起的.本人手机是:13416371969
如有问题就请来电
刘生

网友B:
本人专修伺服,有可能是伺服控制驱动电容老化问题,查办。。。

网友C(2008-05-12):
请告诉具体型号.使用环境,我们可上门服务.

网友D(2008-07-04):
我查了一下三相线,全都没事,我们把电机拆下来了,看了看,里面轴承没问题,只是不知道编码器有没有问题!如果编码器出现问题.电机还能用吗?为什么我们这个能用,但老是报故障,换了一个新的就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