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0):
如何把PLC CPU里的程序读到计算机里,高手指教

网友A:
编程软件、联接电缆

网友B:
是个小问题,花点金钱买一个PLC或是请本地某人喝喝茶,让他给您实践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用PLC编程软件就可以了啊,
不就得先连到线。

网友D:
花点钱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