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0):
为什么S7-200用结束指令END时出现编译错误,我是在最后才加上END的,END指令前面的没有任何指令,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开始的时候也没有用SM0.0指令.请高手指教

网友A:
END是可以加在程序任何地方的,END放的地方不会产生错误.而且不加END指令也不会产生错误,只是可能程序扫描时间会产生变化而已.

西门子的END 只能用作有条件输出。

楼主:
万分感谢!又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