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1):
abb变频器编码器乱了怎么办
abb变频器速度无力怎处理

网友A:
什么叫编码器乱了?是编码器信号乱了?那是干扰吧?把波形调理正确就行了。速度无力?那是特性软造成的

网友B(2008-06-02):
你的描叙不是很清楚,不好分析。
你用的变频器型号是什么?配的什么脉冲编码器,有什么中间环节没有。
变频器无力是在低频的时候还是一直都输出力矩不够?
有兴趣的话加我的QQ:39231134我们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