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1):
要用PLC检测10路或以上的10KHz矩型脉冲的输入,每路各自独立,并对信号进行判断、处理,有可能吗?哪位高手做过这方面的项目,能否指教一二。PLC不行的话,用什么方式可以实现呢?谢谢啦!

网友A:
為什么不可能?

西門子S7-300/400PLC,AB的SLC以及CLX,富士的SPH,三菱的Q系列都有多路高速計數模塊,10路的話使用2塊8路高速計算模塊就可以了。

但是指望小型的PLC能完成基本上只能屬于空想了。

PLC不行的話,使用NI公司的高速計數板卡也同樣可以做到,不過價格嘛,您是否能接受得了呢?

网友B:
要不用两个FX2N的也可以,这样一共有12路输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