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1):
哪位朋友能告诉我三菱的PLC仿真软件怎么使用,程序编好后点击测试后下一步该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A:
相当的简单:
选中您需要控制的触点,按您键盘上ALT+1,出现下面的对话框:
在位软元件中填入需要控制的触点,如X0,选择强制ON,就是将X0=1,使用强制OFF,就是将X0=0,使用ON/OFF取反,那么每按一下X0的状态就在ON和OFF状态交替。

同样,在字软元件中输入需要控制的字元件,如D0,那么就可以在设置值中输入需要设置的数值,如输入100,然后按设置按钮就可以将D0=100

也可以利用批量软元件登录功能,批量设定软元件,然后双击也会出现如上对话框,根据需要设定就可以了。

网友B:
厉害,说得一点都不错,我也是这样子弄的,不过我一般是在监控状态下来观察的,这样比较直观。

网友C:
2楼的说得一点都不错,我顶

网友D:
我的为什么逻辑测试启动不了??/SOS~~!~SOS~~~~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的为什么逻辑测试启动不了??/SOS~~!~SOS~~~~

1、您的系統上沒有安裝GX-Simulator軟體
2、您的GX-Simulator軟體與GPPW軟體不匹配
3、只能在GPPW編程軟體中使用GX-Simul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