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1):
PLC是继电器型的...
光电开关NPN与PNP类型分别如何接呢?

网友A:
没问题啊,继电器输入的又无所谓的

网友B:
若光电开关是NPN型的话,PLC的COM端要接负;若光电开关是PNP型的话,COM端要接正电压。

网友C:
OMRON的PLC输入公共端+ —-都可以接,因些NPN、PNP的都可以使用;

网友D:
二楼的同志,你好有味!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若光电开关是NPN型的话,PLC的COM端要接负;若光电开关是PNP型的话,COM端要接正电压。
错误,正好相反,
若光电开关是NPN型的话,PLC的COM端要接+;若光电开关是PNP型的话,COM端要接-。
你画一下电路就明白了。

网友B:
呵呵,谢谢楼上的指正,原来真的是我弄错了,不胜感激。

网友F:
只要在PLC的输入内部形成一个用电回路就行了

网友G:
若光电开关是NPN型的话,PLC的COM端要接+;若光电开关是PNP型的话,COM端要接-。
七楼说的很对.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若光电开关是NPN型的话,PLC的COM端要接负;若光电开关是PNP型的话,COM端要接正电压。
这个才是最佳答案

网友E:
哈哈  林子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