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1):
我现在有一台55千瓦的罗茨风机,采用星三角启动方式,主接触器、三角接触器都位于三角形的边上,主接触器、三角形连接接触器选型为额定电流为95安,星型为65安,热继电器也位于三角形的边上,整定范围为53-70。配的2条(3*25+1*16)的电力电缆,根据电机的铭牌显示为额定电流105安,按照这样的方式,以上的选型应该合适了吧?
现在发现,这台风机在带载启动,星三角转换时热继电器就跳了,线电流在150安下不来,电缆发热比较厉害,我个人觉得像这么大的电机,还是选择软启动器启动比较合适,这样子启动比较平滑,不会出现星三角那样在切换时有电流冲击造成热继跳,而且软启动器还有限制启动电流的功能。欢迎大家交流意见

网友A:
你的配置太小了,额定电流是105安而你热继电器最大才能调到70安,不跳才怪

楼主:
热继电器是位于三角形的边上的

网友B:
就是选型小啦 好看看资料吧                                                                                                    共同进步吧 啊

网友C:
你选的热继太小啦